5米行程应当如何选择伸缩结构?

楼主(2009-07-14):
我在设计一个液压动力吊车的臂。共两节,要求伸缩行程为5米以上,应当怎么决定油缸使用结构呢?我想一个油缸会不会很难找或是基础长度太长,打算用两个油缸,这样可行吗?

网友:
没做过,不过觉得这么长的第一是外形尺寸,尺寸不对,材料来源和加工比较难。第二是导向要设计好,这么长的形成,稍微有点偏载可能就比较严重了。

网友:
主要是把你外面的伸缩套作好,那东西是高强钢板的结构,特别要考虑的是伸缩端口的问题,要耐磨,变形小,

油缸受力基本是直线的,考虑双伸缩,缸口加辅助支撑,5米行程也不算大,

布置完成以后,算一下总变形,在许可范围之内就没问题,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楼主:
这个伸缩臂是工作长度在7到12米可调的。载重不大,在1吨以下(最大伸长情况下)。我不是做这行的,所以来问的。有能帮助下的请加我QQ398258741.不胜感激

网友:
汽车起重机伸缩臂油缸单级行程7-8米的多的是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就是搞汽车起重机的,吊车的伸缩臂7--8米的很常用都是国产的。一般象25吨以上的吊车是五节臂的,用的是二支油缸。分别伸缩第二,第三节。第四,第五节用内部钢丝绳与第三节同步代动。

网友:
这行程还不算长

网友:
用多级油缸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同志们呀。但用多级油缸不太现实,太重了,太长了,会弯曲的。我想用一个小的单级油缸加滑轮导索机构完成比例伸缩,但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呢。油缸行程不能超过1.8M

网友:
这种伸缩机构在伸出去按照顺序,请问回来的时候也有顺序吗

网友(2009-10-25):
我厂有一个行程6米的普通液压缸,而且是水平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