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为什么电液比例系统建模能够线性化?

楼主(2009-07-14):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电液比例系统建模能够线性化?

我现在有个电液比例阀控制液压马达的系统,建模时参考了部分文献,都是把电液比例阀线性化处理,可是实际的液压系统是非线性的(这点从产品样本等可以判断是没有疑问的),为什么阀控马达系统能够线性化建模呢?

这是我老板对我提的问题,我答不出来,特来请教,谢谢!

网友:
严格是不对的。线性化建模是为了简化分析过程,一般 选择零位建模,此时增益最大,最容易发生不稳定现象,因此此点稳定则系统稳定。对于其他点的处理也是一样的,只是要将零位调整到这一点,具体内容可以参考王春行编写的液压伺服控制系统一书,找到伺服阀特征参数线性化处理的部分仔细研读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 贝贝!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