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式无曲轴发动机---讨论

楼主(2009-07-14):
今天偶尔看到一种叫“凸轮式无曲轴发动机”
其原理如下
一般圆柱凸轮机构是将凸轮的回转运动变为从动杆的复运动,而此处利用反动作,即活塞复运动时,通过连杆端部的滑块在凸轮槽中滑动而推动凸轮转动,经输出轴输出转矩。活塞往复两次,凸轮旋转360º。系统中设有飞轮,控制回转运动平稳。
这种无曲轴式活塞发动机若将圆柱凸轮安装在发动机中心部位,可在其周围设置多个气缸,制成多缸发动机。通过改变圆柱凸轮的凸轮轮廓形状可以改变输出轴转速,达到减速曾矩的目的。
 这种凸轮式无曲轴发动机已用于船舶、重型机械、建筑机械等行业。
同事在网上搜到一发明专利(厦门的)专利名称为:“直线运动与旋转运动转换的功率传输机构”的专利申请,授予中国发明专利权200410084519.9,。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啊?请谈谈。

网友A:
看了下结构图,有几点疑问:
   1 进排气系统方面: 系统中未见进、排气口,更不知进、排气如何控制。难道是电控气门?通过上面描述活塞往复运动2次,曲轴转一圈,是否表示是四冲程做功?
   2 润滑方面:未见有润滑油路,也不见活塞冷却喷嘴。特别是活塞环、援助凸轮结合面、输出轴轴承及连杆与凸轮槽之间如何解决润滑问题。
   3 冷却问题:外围有很多肋片,应该是风冷了。
   4 多缸机怎么实现?“将圆柱凸轮安装在发动机中心部位,可在其周围设置多个气缸”很朦胧。具体什么结构?
   5 动力输出稳定性问题:活塞运动过程中速度变化很快,凸轮没那么容易弄吧。冲击很大,得考虑磨损。

楼主:
这是一个风冷二冲程发动机,其进排气控制与曲柄机构一样。专利中的是两缸四冲程。
这个发明的重点是如何去除传统的曲柄连杆机构,利用援助凸轮直接将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因此其冷却、润滑等系统可参照传统曲柄连杆机构发动机。
其动力输出的稳定性同样靠飞轮9控制。
关键是圆柱凸轮是难点,还请大家谈谈

楼主:
还请各位高手谈谈你们的看法!

网友:
有往复运动就有冲击,频繁的冲击使能量大量损失。
不如用转子发动机,只有旋转没有往复,马自达RX8就比较成功。

网友(2009-09-04):
今天上课时了解了下单杠五曲轴活塞发动机 个人觉得中间那个圆柱凸轮传动机构不是很好,改成螺旋滑槽式的估计好点,一个进程滑槽,一个回程滑槽,具体的滑槽构造目前还在构思中,不过应该可行··不知道各位大侠觉得呢? 5# wuzhn

网友(2010-06-29):
感觉莫春浩这个凸轮机构也不错。
专利号:200910114434.3 ,往复直线运动转换为圆周运动的传动机构
感觉比曲柄连杆效率高。

我理解,其实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推杆的推动力臂问题,如果能够得到一个更优的力臂曲线,那么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效率了。

哪位还玩得转高等数学的同学可以算算:
首先是传统曲柄连杆机构,连杆的推动力臂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应该达不到标准正弦,因为最大力臂的位置,即90度位置,推杆是倾斜的,所以力臂小于曲轴半径。

然后是这个桃型凸轮机构,考虑按照曲柄连杆相同的正弦变速方式设计凸轮轮廓,算算力臂曲线是什么样子,
这样就可以知道理论上是不是又优势了。如果新方法理论上都没有优势,就什么样机都不用做了。

最后还可以算算这种柱状凸轮机构的推动力臂曲线,共同比较比较。

网友(2013-10-14):
无曲轴发动机的发展情况怎么样?有谁比较了解,请多谢介绍。

网友(2013-12-06):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结构图,有几点疑问:
   1 进排气系统方面: 系统中未见进、排气口,更不知进、排气如何控制。难道 ...

我觉得多缸还是得通过曲轴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