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蜗杆相同模数直径不同升角会变吗?

楼主(2009-07-14):
ZA型蜗杆模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大蜗杆的直径,升角会变小吗?它们之间有什么公式吗?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会变,根据分度圆求特性系数q,根据头数k和q求升角γ。

网友:
当然会变,2楼说的没错,重点在特性系数q

网友:
标准的分度圆特征系数q是根据模数来确定的,升角cosγ=k/q。增大蜗杆外径,q也增大了,升角也变小了。

网友: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老计算斜齿轮,什么都用cos,蜗杆的螺旋升角公式应为tanγ=k/q。

楼主(2009-08-21):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