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离合器总是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9-07-14):
有一台铣床,进给和快速电磁离合器平均一个多月就烧毁一次,
用万用表测得直流电压24伏,整流二极管也是好的,机械传动正常,
另外;用交流电压档测得有11伏的交流电,为是么?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离合器里有毛刺或者变形,使得电磁铁作动受阻,电磁线圈负载加重,时间一长线圈就烧了.

网友:
过载你要测量一下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
被烧得时候,你检查进给箱里有油没有。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进给箱无油造成的。因为电刷和离合器外圆无油摩擦,温度很快就升高,漆包线很快就短路。

网友:
机床有接地吗?如果接地不可靠,而控制回路对床身有轻微漏电,交流电就可能通过离合器线圈构成回路,也会烧离合器线圈.

楼主:
非常感谢,社区里高人多啊,
进给箱里离合器上是否有油、接地不好交流电通过线圈构成回路,我真没想到这两点,
星期一上班检查一下,估计问题就在此

网友:
出来交流经验啊。。

楼主(2009-08-16):
对不起,忘回复了
齿轮箱漏油,更换了纸垫,加满油,把电刷位置修正了一下(原来有点偏)
至今运转正常~给中尉敬礼

网友:
郁闷,才搞了2台机器的电磁离合器,摩擦片大大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