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用CAD时有没有碰到如此情况(特诡异)......

楼主(2009-07-15):
各位大侠,用CAD时有没有碰到如此情况

在用CAD时,CO 快捷键时,
正常情况:
1.点CO
2. 选要COPY的图,
3. 右击,
4. 选择基准点左击。
5.移动并放到目的地,
6.左击完成。
但是,有时会在第3步时,取消了后面的动作。

这样,使做图很不方便,
(我试过关了再开,可是还是一样的,很诡异)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右键功能设置的问题,可以在选项中找到设置项目

网友:
可能鼠标点的太快

网友:
应该是选项中,右键的设置问题

网友:
可能是程序出现问题了。

楼主:
我应该在哪进行修改啊!

网友:
特诡异!我试过有时输入数值或命令时会在光标旁输入,有时要在命令行输入才行!

楼主(2009-10-27):
知道了:
原来是开了翻译软件。

网友(2018-05-24):
工具——选项——用户系统配置——自定义右键属性,你这是因为定义了右键确认 直接跳过下面的功能

网友(2019-07-05):
好深奥的问题,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