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构功能的题目,讨论!

楼主(2009-07-15):
如图,目标为人操作,现两边两个平行四边形铰链机构,可保证操作目标始终在可运动到的位置保持水平,现要求加一装置保证人移动目标时,可使其在任何移动到的位置静止停留。请机构高手发表高见。

网友:
没看懂您的要求。

您的示意图上的两个平行四边形机构似乎不能保证平动(保持目标水平)。

您是否要求是如下方式的平动,并且要能锁定么?

网友:
通常会配用拉簧。
市贩的气动攻丝机就是这种机构。

网友:
估计就是它了

网友:
图片上的结构和楼主画的很相似嘛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张图片,差不多类似,不过不是人操控的,靠,谁教我怎么贴图呀

网友:
确实是气动攻丝机的原理

网友:
回复里边有插入图片呀 6# eden1234

网友:
3楼的东西很牛压,张见识了

网友:
楼主说的也许是要求定位锁紧吧
平面锁紧可在两平行四边形中部位置加一横向联系件:
丝杆/
滑块+锁紧螺栓/
套筒+锁紧螺栓……
类似人字梯的拉紧绳。如果我做的话,首选可能是套筒,就用两根钢管加锁紧螺栓

网友:
长见识了,头一回看见这种东西

网友:
C:\我的文件夹\图片图像\11

网友:
楼主您的示意图上的机构似乎不能保证平动(保持目标水平)
因为一个不是平行四边形 。只有两个平行四边形机构才能够实现。

可参考气动攻丝机的机构
加一个气缸或油缸即可锁定,利用三角形稳定的原理

楼主:
操作如下:移动目标到需要的位置。要求整个机构很可靠的停在位置上。要求目标很稳定的停留在位置上。需要加什么装置。楼上的贴图很好,但加什么机构好像还不是很清楚,工作状况也不太一样。第一个也是平行四边形,我改一下图。图主要是示意功能。欢迎高手多发表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的时候有个添加附件,你可以添加,附图文件大小不是太大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在回复里上图片啊?插入图片不好使呀,难道是我积分不够,不能用高级回复?

网友:
不见楼主恢复,可能他的问题已经被你们给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有这么个思路,就是加上一个常锁的东西,要动的时候解锁,一不动就自己锁定

网友:
通常会配用拉簧。
市贩的气动攻丝机就是这种机构。

http://cn.made-in-c ...
引用 网友B:
都像这位兄台一样就好了,大家见识就开阔了。

楼主:
期待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