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有什么命里可以计算所画图形的线的总长度?

楼主(2009-07-15):
就是把图形里的所有线的长度求和的命令什么的

网友:
首先将需要计算的线变成一条多段线,然后用list命令,这时你可以在出现的各种属性中找到这个多段线的总长属性

网友:
首先将需要计算的线变成一条多段线,然后用list命令,这时你可以在出现的各种属性中找到这个多段线的总长属性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纸里边所有线不能变成一条的,某些连接在一起的线可以变成一条多段线

网友:
lengthen

可以的

网友:
你说的命令很不错啊

网友:
lengthen

可以的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好象不行啊???
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