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加工?试验成功后,会大批量生产

楼主(2009-07-15):
试验成功后,会大批量生产

网友:
用芯轴卷园,其它就是一般钣金件,江浙和深圳有许多家作这东西,深圳主要出口,一般厚的有点问题,你这个件没问题,找厂家做就是了,到线上一看,一目了然,

楼主:
我们没有这种机器
然而还想自己加工
因为我们要打样
如果可以的话,可能要开模具
我现在只有普冲,折弯机,数冲,车床,钻床,切割机
用这些机器做出来

网友:
我也不知道有何难度?展开落料,先折两道边(或模具成型),最后卷圆成型,两步可以三步也可以,要求高的加芯棒,用典型的铰链成型模具结构

网友:
没有这个芯棒卷,你做不好,你现有的设备,只能上手工干,不可能做全套模具,打样出口就有问题,自己用还凑合,但手工收园的时候不紧,也不齐,

找其它厂给你做一个首件,花点钱,但生意上有风险,

网友:
有数冲和折弯的话,两付模具就可以,自己有开模条件的话,应该成本可以控制在1000内

网友:
是啊,这个是没什么难的啊。自己有开模条件,成本不是太高。有需要找我哦,我是专业做数控折弯机模具的

网友:
1、展开,冲下料
2、弯头粗弯形
3、折边
4、弯头弯形、整形

开付模具,用折边机替代油压机,
用冲床机替代油压机难度比较大,但效率高。

网友:
市场上有很多铰链,可以直接选型的,而且有些厂做的质量还不错,为什么要自己做呢

网友:
大批量的话 开副模具。。没什么太难的

网友(2009-10-19):
是啊,有现有的铰链可以选择,为什么要开模具做呢?除非有特殊的要求啊!

网友:
你们的公司设备也太简陋了,要是有线切割就可以一步到位了,当然你可以考虑一下先开副模具,再想办法折弯吧,估计难度较大,赶快买台线切割,成本可以降低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