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扳手的梅花套---请教

楼主(2009-07-15):
棘轮扳手的梅花套要是批量生产的话有什么好的工艺吗?它是如何成型的呢?

谢谢!

网友:
中小型的都是冷挤、冷镦的,有成熟工艺和生产厂家,没多大利润,新开类似项目,很难玩。

楼主:
那是一般的外圈没有要求的,这个外圈还有凹痕和小齿呢,能一次或多次挤出?

网友:
外园有齿也一样做,外模可以做半模,能否一次挤成,要计算,现在不能说死,

作一定可以做,只是看价格,没有其它因素,

网友:
都是冷镦的。世达也是用我们公司的机器镦的,一分钟60pcs,34对边梅花套筒。小的就效率更高了

楼主:
729253074我的QQ,能不能加我,还想更细致的了解下,谢谢

网友:
冷墩,利润好象不咋的

楼主:
关键在于控制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2009-10-09):
棘轮扳手的梅花套筒(棘轮)哪里有加工(冷镫)?外面的小齿如何加工?设备如何?哪里有对外加工?谢谢

网友(2011-06-21):
顶 一下  为了经验 谢谢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