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此零件的设备叫什么?

楼主(2009-07-15):
棘轮扳手的梅花套,并非曲别针啊,那只是协助看大小的而已

网友:
首先将原料棒加热,然后模锻成形坯;在模锻成形坯后,冲压成形。
锻压机床

楼主:
那外面呢?都是齿,而且是中间宽两边窄的齿,并且中间宽的部位外径明显小,这些也能冲压成型?我怎么感觉是精加工出的

网友A:
那外面呢?都是齿,而且是中间宽两边窄的齿,并且中间宽的部位外径明显小,这些也能冲压成型?我怎么感觉是精加工出的
引用 网友B:

.
ben_3d 网友好!
.
外面的那些齿,可以采用“热状态滚模工艺”,在模具上滚压出来。
.
syw  090717---01.12

楼主:
又学习了,看情况要明白还要多去找些书看看,模锻,滚模对于我来说还真不熟悉,呵呵

网友:
不可能有精加工,控制成本啊。

网友(2009-08-20):
好地方,学习啦!

网友(2009-11-19):
有意思啊?????

网友(2011-12-09):
里面要求不高直接铸造,要求高用拉刀拉,外面类似于涡轮,用铣刀铣(专用成形铣刀)

网友:
学习      涨见识了

网友:
看似简单复杂 其实O(∩_∩)O~

网友:
应该是滚出来的把?楼主,答案呢?

网友(2013-06-27):
滚齿机,插齿机

网友(2013-07-29):
谢谢 锻模 滚模

网友:
外滚内拉

网友:
楼主很聪明呢,知道放个别针反应大小

网友(2015-04-12):
引用 网友A:
.
ben_3d 网友好!
.

新工艺!你能给作个介绍吗?

网友(2015-06-11):
新手一个,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