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缸同步&液压马达控制油路

楼主(2009-07-15):
新手来论坛报道~最近设计一套液压起升回转系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各位高手高高手~

       1)系统中起升部分选择了3条油缸动作,为了保证同步,考虑在油缸入口前加装齿轮同步马达,以前没用过,不知道这东西的效果如何~?
            具体参数是:行程1280mm,55/100的缸,速度3.8mm/s,3缸受力并不均匀,按理想状态下计算起升压力为1.8Mpa

        2)系统的回转部分用液压马达来驱动,在液压马达的控制油路上我选择了中位卸荷的J型三位四通换向阀+入口节流阀,不知道这样设计合理么,主要是中位卸荷的情况下,马达会不会自转?
             PS:马达放在一运动装置上,运动速度不快~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多谢多谢~

网友:
不要入口节流,采用出口节流方式,系统工作稳定,另外,中位卸荷,液压马达会应为惯性转动。要保证系统同步工作,可采用齿轮同步马达,效果很好的。

楼主:
谢谢o~上面你提到的2个问题我已做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