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比例减压阀用了一个月出了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6):
最近我们公司有个液压系统中的机械式比例减压阀用了一个月出了问题,P口和T口有点相通。换了一个这样的阀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系统应该没问题,阀是德国的,质量应该也还不错。油液检查了,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想问问里面的高手,看是不是忽视了别的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上原理图吧!!!!!!

网友:
也就说前一个月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要最好上试验台测试下看看磨损。
若是磨损的问题,除了油液污染,恐怕还牵扯到回路上的其他的问题。
拿个原理图来先分析下吧。

网友:
上传一下原理图,看看控制原理

楼主:
因为公司对拷出的东西加密,所以望各位见谅。。
我就描述下吧:液压站很简单就是封闭式油箱,恒压变量泵,单向阀,蓄能器,溢流阀,过滤器组成。外面接个机械式比例阀,油缸。。挺简单的。
就是想不出问题出在哪 。

网友:
我想请楼主说明,你是如何检测到P和T有点通的呢?
发上来你的比例阀型号,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我把阀的T口管路断开,刹把在任何位置,T口都有回油。。

网友:
减压阀有一种是外泄的,工作过程中会不断有油出来的,你给的资料还是不全,能否提供一个简图看看

网友:
请把设备表现的问题现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