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铰刀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6):
定做的铣铰刀加工时是振动很大,装上刀具后对刀仪上刀具的跳动0.01以内,500的转速都会振动,请高人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工装没有问题。铣铰刀的长度103,螺旋角30度吧,4刃的。

楼主:
材料是ADC12,铣铰刀的材料整体硬质合金

网友:
感觉零件强度不高,而且刀具伸出很长,建议降低转速,或者夹铣刀走圆弧插补铣出来

网友:
如果允许刀柄粗些的话,镗最好

网友:
主要原因是刀具没有螺旋刃带,铰刀必须有刃带,否则,会产生振动。最好是先钻孔,后用铣刀加工平底,留余量铰孔。

楼主:
刀柄粗了会跟周围干涉,我们现在的工艺是先用13.75的三刃钻扩,不会铣平底面,直接铰

网友:
铰孔的话,转数高了点,降低转数。另外象楼上说的,铰刀要有韧带,最好是带导向的铰刀。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振动是必然的。即使有刃带,照样会振动。跳动都1丝了,而且刀具悬伸这么长。
解决办法:(1)尽可能将跳动调低(2)转速不能太高(3)增强刀具本身的刚性

楼主:
我们从别的厂借了一把焊接式的铰刀,长度比我们的还长20-30mm,加工的时候一点振动的声音也没有,我们也试了用更粗更短的刀柄,还是好响,我拍了几张刀具的照片,大家帮忙看下刀具哪里出了问题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local]3[/local]
[local]4[/local]
[local]5[/local]

楼主:
忘了传图了

楼主:
刀具图片:

楼主:
刀具图片2:

网友:
如果刀柄和刀具是一体的,那振动可能会好很多。

网友:
老兄高手!500的转速铰孔!!!

网友(2011-04-29):
要钱吗要钱吗要钱吗要钱吗

网友:
转速是不是太快了点?
什么材料的工件???

网友(2011-08-0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网友:
高手    这么快的转速铰孔

网友(2012-02-04):
铰刀刃带小了  长生振动

网友:
刀具的几何参数的问题。  建议返修!

网友(2019-04-26):
头一次接触铣铰刀,有大神具体介绍下铣铰刀与铰刀的功能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