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705 C-2Z 是双列角接触轴承吗?

楼主(2009-07-16):
图中的T值表示什么?

网友:
SKF叫双列凸轮滚子轴承,我的QQ859031818

网友:
是双列角接触的,但是SKF的叫法是        凸轮滚柱

想不明白,为什么是凸轮,这样的叫法太容易和CAM FOLLOWER和TRACK ROLLER混淆了

本质上还是双列角接触的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talogue/jsp/search/searchDesignation.jsp?action=search&searchway=1&designationField=305705c2z&lang=zh

SKF宽系列凸轮滚子是基于3200 系列中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它们每侧带有钢挡板,并延伸到内圈侧面的隐蔽处。 挡板保持润滑剂不外流,并阻止外面脏物进入轴承。
宽系列凸轮滚子有两种设计:
–        带凸形工作面,3058(00) C-2Z系列(图)
–        带圆柱(平面)工作面,3057(00) C-2Z系列(图).

网友:
还有滚柱还是滚珠?现在这些SKF和FAG怎么中文翻译的那么差?最近发现舍弗勒的MEDIAS也有绘图错误,大家还是小心点好,别被误导了

网友:
305705 C-2Z是 双列凸轮滚子轴承,而且这种是外圈外缘是圆柱型,如果是30505 C-2Z外圈外缘是弧形。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型号应该是32**或33**,而且很明显305705 C-2Z 外圈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但还有个问题没回答哦,T为何意?

网友:
是两力的作用线的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