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平台的技术参数

楼主(2009-07-16):
铸铁平台铸铁平板用途:铸铁平台适用于各种检验工作,精密测量用的基准平面,用于机床机械测量基准,检查零件的尺寸精度或形位偏差,并作精密划线,在机械制造中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
铸铁平台标准;JB/T7974-1999规定按平面度公差精度等级为0级、1级、2级、3级、精刨。
铸铁平台材料:高强度铸铁HT200-250,工作表面硬度为HB160—210
铸铁平台平面度计算公式:
000级:1+d/10001级:1+d/1000
0 0级:1+d/10002级:16×1+d/1000
0级:1+d/10003级:40×1+d/1000
注:式中:d—平板工作面对角线长度,mm

距工作面边缘0.02α(最大为20mm)范围内平面度公差不计,且任意一点都不行高于工作面。

网友:
新国家标准GB/T22095-2008
平面度允差的计算方法

D.1 表1中允差值的计算方法
D.1.1  表1中规定值按下式计算:
         t=c1× l+c2
式中:
       t --- 是整个工作面的平面度允差,单位为微米;
       l --- 是以毫米计的平板对角线的公称长度,向上圆整到100 ;
      c1、c2--- 是与平板准确度等级有关的系数,见表D.1。

表D.1  c1和c2值
平板准确度等级        c1        c2
0        0.003           2.5
1        0.006         5
2        0.012        10
3        0.024        20

D.1.2  选择表1中未规定的不同范围的平板尺寸,其整个工作面的平面度允差应按D.1.1的规定计算。

D.2 表C.1的计算方法
表C.1规定的最大载荷值与平板的尺寸和准确度等级相对应,其变形量不应大于整个工作面的平面度允差的1/2。
例如:
表1中400 mm×250 mm的0级平板整个工作面的平面度允差值为4 µm ,当允差值的1/2(即:2 µm)定为最大允许变形量时,它相当于400 N(即:2×200 N,见第7章)的力或为40 kg•f的载荷质量作用于平板(见表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