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与不锈钢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9-07-16):
不知道轴承钢SUJ2和不锈钢SUS303的特性和使用范围有何具体的不同之处啊?

网友:
轴承钢SUJ2--铬钢(GCr15)化学成份(%):C,0.95~1.05 ;SI,0.15~0.35 ;MN,0.25~0.45 ;CR1.4~1.65,
不锈钢SUS303---Y1Cr18Ni9是1Cr18Ni9的改良,Y1Cr18Ni9比起1Cr18Ni9来,p,s,的含量都提高了.所以1Cr18Ni9比Y1Cr18Ni9更容易加工,更容易切削.所以,其中的Y就是"易切削性"的"易"的拼音缩
通过以上比较:不锈钢没有轴承钢的硬度高,这是者最要的指标参数。所以不锈钢易切削。
轴承钢不含镍,在酸性条件下的防腐蚀能力没有不锈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兄台的讲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