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挖机运行不连贯,液压系统怎么设计匹配好?

楼主(2009-07-16):
我试验做了个小型的挖机,挖斗0.3立方米,但是运行不连贯,请问液压系统怎么设计匹配好?

网友:
原始参数?现状?啥都没有,让别人怎么帮你搞?这是一个项目,谁有那么大精力全帮你搞出来?

楼主:
我原来的配置如下:2        蜗轮减速机        WC100  速比20
3        防爆照明变压器        660/380V--127V--500W
4        矿用隔爆型真空起动器        QBZ-60
5        矿车轮        轨距600、直径300、铸钢、70Kg
6        散热器        SRLL  0.6mpa
7        隔爆照明灯        DGY75/127B(A)
8        防爆风机
9        先导阀        WYX11K-2(额定压力5-8MPa)
10        小臂油缸        80/55-470×1200
11        挖斗油缸        80/55-520*820
12        大臂油缸        80/45-550×850
13        前铲油缸        80/45-170*470
14        矿用隔爆型控制按钮        BZA1-5/127-3
15        多路阀(与先导阀配用)        ZL15F-4(OU)-J,20Mpa  63L/min
16                ZS4-L10E-2(OT)-1    40Lmin
17        多路阀        DL-15
18                ZS4-L10E-2(OT)-1    40Lmin
19        先导阀        WYX11K-2(额定压力5MPa)
20        齿轮泵        ZCB-FC-25/10-FL(压力16MPa)
21        中心回转接头        WY1.3   6路
22        过滤器        ZU-A63X20L
23                联轴器
24        液压马达        BM1-80
25        过滤网        WU-100
26        过滤器        QUQ-25
27        溢流阀        YF-L10
28        压力表
29        压力表阀门
30        单向阀        DIF-L20
31        组合垫
32        O形圈
33        接头
34        直接头        1/4’
35                M27/M27X1.5
36                M33
37        隔爆电动机        YB-4-11KW
请给于指点。

网友:
可以把图纸,传上来,再把具体的问题,结合图纸说说,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整点你的系统原理图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