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销孔加工选刀

楼主(2009-07-16):
加工零件为ADC12压铸铝合金,工件上有预铸孔,孔径3.5左右,深8,加工后为4H7深7,位置度0.02,加工中心加工。请教该孔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刀具和工艺。孔太小无法找到合适的镗刀。铰刀无法校正孔位。

网友:
铣刀直接插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就直接用楼上说的直接插,如果要求高就镗吧,镗刀也好买,要不你用车床上用的镗刀给改一下也可以

网友:
用专用的铣铰刀

楼主:
专用的铣铰刀能在孔位置偏的时候将孔位校正过来吗?铣刀直径只有4,是否刚性不足?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你的孔不要偏的太厉害,还有刀柄筒夹夹持以后跳动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