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用球墨铸铁的热处理要求

楼主(2009-07-16):
我公司常用的球墨铸铁牌号有:QT450-10、QT500-7、QT600-3

想请教这些牌号的常用热处理方式

网友:
这些牌号的球墨铸铁的差别在于珠光体量,可在铸造化学成份和铸态打箱时间控制不同的珠光体量.也可在铸后通过加热到奥氏体化后,不同的冷却速度控制珠光体量.

楼主:
现在公司的 QT500-7 热处理工艺选的是 部分奥氏体化正火 或 低温石墨化退火

这样选择对么?

另,球墨铸铁是否可以不做热处理? 不做热处理可以达到相应牌号的机械性能吗?

网友:
现在公司的 QT500-7 热处理工艺选的是 部分奥氏体化正火 或 低温石墨化退火

这样选择对么?
这是对的,当铸态的珠光体量不够时,采用部分奥氏体化正火;当珠光体量较多时可以用低温退火降低珠光体量。
另,球墨铸铁是否可以不做热处理? 不做热处理可以达到相应牌号的机械性能吗?
可以。这要依靠铸造工艺来保证。前提是无过量的渗碳体和磷共晶,珠光体量适当。一般来说,当最终的组织相同时,铸态的塑性和韧性稍好。理由是减少一次加热处理,晶粒更细。

网友(2009-08-18):
我也想知道QT450-10的去应力退火是怎么进行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QT450-10的去应力退火是怎么进行的?
引用 网友A:

550度以下回火2-3小时就可以了.若零件的形状复杂,易变形,可采用200度回火,时间可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