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区高手看看这张原理图

楼主(2009-07-16):
各位前辈,能将图片中提到的:调压阀7,调压阀6,阻尼塞8在图中标出来吗?
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看的有点晕,你这是哪本书上的参考图啊!好难懂啊。。。

网友:
高压调压阀7是左边的插装阀,中压调压阀6是图中的溢流阀,低压阻尼塞8是中间那个吧。

网友:
图的原理是可行的,就是下面的描述是外行所写,对不上号。
调压阀7即溢流阀;调压阀6不存在,右边的插装阀相当于开关阀,打开后压力为P;阻尼塞8就是中间的阻尼孔。

网友:
当换向阀处于中位时,右插装阀关闭,油缸处于锁紧状态,如果负载压力大于溢流阀设定值,则溢流;
处于左位时,右插装阀关闭,左阀打开,油缸在自重作用下下降,背压是变化的;阻尼孔8必不可少,要调背压只能在增加溢流阀,原文中所说孔8可用另一个先导调压阀代替是错误的;
处于右位时,右阀打开,系统压力P推动油缸。

网友:
高压调压阀7是左边的插装阀, 是应该存在的。当阻尼孔8两端的压力大于,插装阀7弹簧压力是,就可以起溢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