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的轴料调质后长短有无变化?直径有无变化?轴是粗车过的

楼主(2009-07-16):
请问:45号钢的轴料调质后长短有无变化?直径有无变化?轴是粗车过的。

楼主:
我们车间前天发生一起情况,是这样,一根长轴L=3325mm、直径240、粗车外圆车至250、长短做成为3325mm。外委调质,回来后,长短实测为3318mm、短了7mm、无法确定是调质后长短缩了,还是节长短时节短了。请各位大侠给个结论。

网友:
我认为是截长短时截短了

楼主:
操作者死活不承认,关键是截完长短时没检,这下说不清楚了。

网友:
开除这种不负责的人

楼主:
不过到底是调质后长短有变化吗?达到7mm的变化是可能的吗?请专家给与明确回答。

网友:
首先是截短了,其次是冷缩短。正常是-2MM

网友:
肯定是裁短了,不可能缩短这么多

网友:
一般认为轴类加工的中间处理,我们都采取定长后处理的,也就是一般不存在热处理后 变短的情况,考虑到楼主的工件相当,本人没搞过这么大的,不好肯定结果。但凭个人感觉是被截短了。

网友:
难道楼主正好就截了一根么?缩短这么长感觉不可能

网友(2009-08-17):
应该是截短了

网友:
从重量中看不出来吗?

网友:
肯定是取长短时错了,我们做过最多1mm

网友:
热处理变形的存在是必然的,但问责是找不到责任者,其根本原因已经很明确了:管理系统有问题。

网友:
不会短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