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区高手看看这个图,指点迷津

楼主(2009-07-16):
前辈们,请教图中R1和R2各起什么作用。
高手们剖析一下这个B型液压半桥的特性好吗?
如果插装阀芯DN32,那么R1阻尼孔取多大?R2阻尼孔取多大?
谢谢!!!

网友:
高手快来,快来

网友:
请教下,R1是不是应该比R2孔要大一些啊!还有啊,都回油箱,那这插装阀的作用是啥哟!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个可以看成是个二级先导溢流阀吧。R1、R2控制插装阀的响应特性。具体多大,请教高手回答。

楼主:
顶起来,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来说两句
第一:这个阀整体功能就是大流量的先导式溢流阀,节流子R1主要是阻尼A口到溢流阀v的进油口,隔断A口压力对溢流阀v的影响,这个阻尼跟先导式溢流阀上的阻尼孔功能差不多,第二节流子R2主要用来控制主阀(插装阀)开启和关闭速度,也就是说控制插装阀心响应时间,正常来说,一般节流子R1要比R2大一点.
第二:节流子的大小选用可以参考流体力学阻尼公式计算来选用,不过大多数液压工程根据自己经验来选用,一般液压中用来控制的节流子0.8~2mm之间.不过节流子大小在应用中一般多尝试几次,对系统进行测试后比较后,就可以选用合适节流子大小了.
说不不对地方请各位大侠指出!

楼主:
顶起来,轻前辈们继续讨论啊!

网友:
6#说得对,高手。我们单位也有类似的插装阀,插装阀分为方向控制的,压力溢流功能的,减压功能。节流孔的大小有0.8,1.0,1.5,1.8,2.0。节流孔主要是形成压差吧。

网友:
顶起来,6楼回答得很详细了。

网友:
我也凑凑热闹:R1阻尼和v构成所谓的B型半桥,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控制压力,用于控制主阀芯的动作;R2是一个动态阻尼,主要是使主阀芯的动作能够尽快稳定下来,也就是削弱主阀芯的振荡,并加速使其位置稳定,它不控制主阀芯的运动速度,只是加速稳定作用。一般说前者比后者尺寸要大,因为后者通过的流量是主阀芯运动过程的流量,很小,要起作用必须是小尺寸的。
5 S, ~: W  ?! ~. i+ c关于两者的具体取值,主要还是实验决定。教材和手册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计算数据,但实际应用要考虑到以下因素:R1和V构成半桥,两者有匹配的问题,主要看v的流量大小和流量压力增益,此外阀内部各处的泄露也影响孔的大小。一般孔最小不小过0.6,容易堵塞。

网友:
贝贝,果真是液压高手!不愧是液压博士,要是能把知识变成很多很多银子就好了,这样我们也会成为我们这些搞技术榜样。

网友:
直动溢流阀控制插装溢流阀之前用R1节流一下,降低压力。溢流通过先导控制大小。

网友(2009-08-29):
6楼讲得有道理.

网友(2009-10-28):
通过节流子R1的流量理论上是小于等于公称流量的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