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磨后发现有条细长缝该怎么维修?

楼主(2009-07-16):
材料为40CR,直径为80毫米,长1500的一根轴,外圆磨加工后在轴的中间部位发现有条大约长为30毫米,宽大概0.6毫米的细长缝(粗看似裂缝,细看其实是车床加工时没车出外圆的疤痕)请问这种情况下大家会采取什么方法来补救,而修理后不产生任何痕迹使产品完全合格呢?

楼主:
假如说轴的2端都有螺纹,轴又很细长需要上中心架。这个时候各位是先电镀还是先磨?假如先磨再车螺纹,那上中心架是否会对轴表面划伤,进而对电镀后产生瑕疵?假如车好螺纹再磨好再去电镀,那电镀时会不会对螺纹产生腐蚀(我们合作的电镀厂好象对这种情况,螺纹的保护总做不到位的,螺纹端会变黑色)请问大家会采取那种工艺?

网友:
这个很难把它完全消除了!只能用点表面处理方法把它消隐一点!

楼主:
这个很难把它完全消除了!只能用点表面处理方法把它消隐一点!
引用 网友A:

那你会采用什么方法,具体说说可以吗?

网友:
建议先无损检测下,这种东西出事麻烦大

楼主:
建议先无损检测下,这种东西出事麻烦大
引用 网友B:

我们能确定材料不是裂缝,请问有什么修补方法?

网友:
自己认为不重要,就处理吧,供你参考:
1 强度刚度疲劳足够:
a 与对方说清楚,弄个让步接收,这种情况不利时,会被别人砍价。
b 装上去算了,检验时别被发现,如果被发现了说下好说,搞公关。
c 涂点油,看能糊弄过去么。
d 镀铬吧,不过别人一看,我没要求镀,你咋就镀了?求求你放了我吧。
2 报废

螺纹最好不要被镀上,普通螺纹镀铬不好,如何防护你请教下搞表面的人。

网友:
确定不影响使用,包括不影响疲劳寿命,可以这样出来,

把痕迹表明作彻底清理,但不能往深度发展,不能用尖锐的器具处理,
表明处理好以后,涂抹导电修补金属胶,涂抹平整之后抛光,需要电镀的再电镀,

从做人的角度讲,告诉对方,轴做过表明处理,不影响使用,有问题负责。

网友:
确定不影响使用,包括不影响疲劳寿命,可以这样出来,

把痕迹表明作彻底清理,但不能往深度发展,不能用尖锐的器具处理,
表明处理好以后,涂抹导电修补金属胶,涂抹平整之后抛光,需要电镀的再电镀,

从做人 ...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高明,肯定这种偷偷摸摸事情做的多

什么是导电修补金属胶?

网友: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怎么会是偷偷摸摸的事情,这是世界通用的办法,说高明谈不上,

胶有许多种,对应不同的金属类别和修补强度,你可以自己查手册,在下说多了,又招惹你,不敢,

网友: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怎么会是偷偷摸摸的事情,这是世界通用的办法,说高明谈不上,

胶有许多种,对应不同的金属类别和修补强度,你可以自己查手册,在下说多了,又招惹你,不敢,
引用 网友C:

给您老陪不是了

网友:
在下不太老,也不用赔不是,
还是多学洋文,免得大公司漂亮小妞欺负阁下,嘻嘻,

网友:
不用电镀的地方可以保护起来的,只把需要电镀的地方电镀,那问题不就解决了?

网友:
铸造缺陷可以使用冷焊修补.不知楼主是否合用.

楼主:
铸造缺陷可以使用冷焊修补.不知楼主是否合用.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有铸件当然可以用,不过我现在的问题不是铸件而是轴类零件上的细长缝呀!

网友B:
我们能确定材料不是裂缝,请问有什么修补方法?
引用 网友E:

===========================
简易的办法:磁粉探伤确认一下,是不是裂纹?30*0.6*?(有多深)?

网友(2010-02-05):
金属修补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