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侧带油封的深沟球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6):
小弟这里有个比较菜的问题.

小弟要使用61807Z, 两侧带油封(不是防尘盖)的深沟球轴承. 内:35 外:47 宽7
这种轴承可以在3000~ 5000RPM的转速下长时间工作吗?

另外,由于尺寸的限制, 我不想在轴承外使用单独的有骨油封. 靠这个轴承自带的油封能够把油(应该是润滑脂)封住吗?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先谢过了.

网友:
SKF的 618072RZ极限转速可以达到14000.00
          618072RS1极限转速可以达到8000.00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

网友:
取样本所列极限转速的70%~80%,应该没问题

网友:
轴承本身的油封是可以保持润滑剂不外泄的。

另需要注意的是,你写的61807Z 是表示单面密封铁盖(如果是又盖应该是2Z),如果你要密封圈盖的话,那么表示应该是:
NSK 6807DDU
NTN 6807LLU
SKF 的楼上已经说了,是61807-2RS1
FAG 61807-2RSR
国产的表示不太清楚,哪位大侠补充一下

网友:
不能起你想的密封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是2RS,2RZ

网友:
5楼是专家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