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3512发电机经常跳闸

楼主(2009-07-17):
最近我们单位使用的3512发电机经常出现跳闸现象,跳闸前基本没什么预兆,跳闸时间也不固定,使用至30,50,120小时都有跳,一直找不到原因,请有经验的同行给予帮助!!!

楼主:
是柴油发电机,油路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电控柜也没有问题。之前换过一个增压器。

楼主:
是柴油发电机,油路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电控柜也没有问题。之前换过一个增压器。所以感到束手无策!!

网友:
是开关跳,还是自己停机,讲清楚

网友(2009-09-27):
一般跟柴油机无关,有时跟发电机头有关,概率小,基本上是负载短路导致主开关跳闸了,在负载端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