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如何把已有的多行文字转换成单行文字

楼主(2009-07-17):
CAD中如何把已有的多行文字转换成单行文字,用什么命令可以直接达到,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X  直接炸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不行。是不是炸的方法不对?请指教

网友:
这个好象是没什么好方法,因为多行文字和单行文字所使用的指令不同!!

楼主:
用X炸开结果只能把好几行的文字分成一行一行,但如果要进行修改的时候它还是多行文字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