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企业,维修组是作为机电一体好还是机修和电修分组好?

楼主(2009-07-17):
新到一家企业,以前的设备管理和维修管理比较乱,刚刚接手,准备把机械维修和电器维修混合编组。遇到不小的阻力,关键是电气维修人员。但是作为现在的企业,几乎所有设备都涉及到机电一体的问题,有了故障很难分清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如果是机电分组搞维修,很容易出现扯皮现象。现在大家所在企业是机电混合编组还是机电分组,领教一下?当然,无论何种编组,正确的管理是第一位的。这既取决于管理者的水平,也取决于工人的素质。但这家是一私企,很多东西推行起来有极大的阻力。

网友:
我在浙江上班的厂都是机电一体化的,因为有很多半自动机床出现的故障,是电气故障引起机械故障,是机要故障也会引起电气故障.浙江那边多数厂的老板招机修工,回去既做机修又做电工,我当年要是不会弱电的话,那边的老板又不会要我的.还是把机电放在一起管理,这样一台机床出了故障,大家可以在一起共同商讨,办事效率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网友:
小厂肯定希望机电一体化了,但是大公司肯定分开,这样才能提高水平呀

网友:
我们厂的维修人员一般都偏重机械或偏重电气,是有点不好管理,期待楼主有好的办法管理

网友:
机电分工不分家

网友:
有几个拔尖的机电不分家就可以了,不可能所有的都全面.

网友:
不分家就不会扯皮,不一定机电一体,不管是钳还是电,只要是高手就不会扯皮

网友:
将问题尽可能简单化,分家就不好管理了。

网友:
能够既解决机又解决电的是很少的。5 A7 V. n3 z; T% Y
维修组里还是要分机和电,但是解决问题一般一起解决,特别偏机的问题机械解决,特别偏电的电气解决

网友:
我们这是一家私营热轧钢铁企业,电工和钳工统一属于维修部。电工和钳工混合编组,分为一横班和二横班,每个横班里面有一个钳工做班长,有一个电工做副班长,出了故障,大家共同协商解决,不分机电。

网友:
最好分为一组,很多故障不是简单说是机械或电气问题,出了问题一起探讨解决才能快

楼主:
谢谢几位的提醒与参与,确实,在现在的企业里,维修如果要是分组是在是太难了。机械和电气分开,那么,电的方面又分为强电和弱电,分不分呢。所以,我在这里把我的一个分组想法公布一下:公司概况:热处理加石油套管车丝线。全部属于新设备,大部分还没有验收。估计正式运转以后会有一个故障高发期,切都是重型设备。专业性比较强。现在是三班运转,维修部门下设四个维修小组,每个小组有两名电工和两名机械维修组成。其中有三个班组属于跟班作业。另一个班组技术力量较强,属于应急与设备精点检兼顾,同时还有设备改装等任务。

网友:
机电混合编组,分工不分家,必须协作。

网友:
机电本为一体,没有光是电的设备,没有光是机的设备,但是机和电也要有侧重,可以分组,但不分家,不是说这个问题应该是机的,我电的就在这里坐,一样都到现场。

网友:
在一些数控机床生产或自动化生产线,还是不要分的比较好。
毕竟机电一体化的东西出现问题时,分不清是机还是电引起的。
我现在这边就不分开,反正有问题你就上,修好就行。

wujp

网友:
还是不分好些  避免扯皮现象

网友(2009-09-24):
我们这是一家私营企业,电工和钳工统一属于维修部。电工和钳工混合编组,分为一横班和二横班,每个横班里面有一个钳工做班长,有一个电工做副班长,出了故障,大家共同协商解决,不分机电。
和我们一样的

网友:
赞成10楼的说法,毕竟要招到全面的员工不易

网友:
不分比较好

网友:
没有看别人的,
分开

网友:
不分,肯定不分,分了肯定扯。。10楼的做法很好!

网友:
机电最好不分 分了影响效率

网友:
我这里是分开的,

网友:
本人认为混合编组比较合适,“电钳不分家”,如果是单班工作的话,建议每个班组配备2名电工就比较合适了,由于电工的工种特殊性,从安全角度考虑,有些工作不适合单独作业,需要一人作业,一人监控。维修钳工则根据维修区域的大小进行适当的分配。

网友(2010-04-14):
不分家就不会扯皮,不一定机电一体,不管是钳还是电,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一个工艺员,负责制定维修的大体方向。出了问题判断后转给电工活机修。

网友:
我们单位是电工和钳工分开工作,设备问题按照情况进行判断是谁的。

网友:
听老师傅说,以前干活儿机械的只管机械,碰到一点电气方面的就说:“把电工找来!”
' y: I! |2 {# f  r2 O有的时候就严重到,猜一下感应装置的试镜也得找电工。# n! U: M1 }- l* ]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都要求机电不分家,搞机械的要学电工,甚至要考电工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