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振动---请教

楼主(2009-07-17):
在机床切削力很小的时候,怎样去除或者减少机床自身惯性力产生振动!(数控机床最高速度12m/min)?

网友:
个方面间隙保证好的话,小切削是不会震动的

楼主:
个方面间隙保证好的话,小切削是不会震动的
引用 网友A:

但是速度很快啊   刚性不好的话就会有振动从而在加工过程的导致零件加工边缘有振动纹

网友:
振动原因是机床间隙、零件刚性、加工力变化等方面。机床调好间隙,零件增加支点,减小加工力的变化,是可以减小振动的。

网友:
数控机床最高速度12m/min?好像小了吧?

网友:
机床固定好了吗?调整的怎么样?
好像刀磨的不好也会引起振动

网友(2013-08-23):
机床安上减震垫铁、

网友:
详细介绍下呗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