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和“@100<-6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17):
请问“@200<30"和“@100<-60”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上的正解!
就是相对坐标!

网友:
你在cad上试下不就知道了
2楼正确

网友:
奇怪,我在2楼的发言怎么没有了

网友:
是极坐标相对坐标值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长度为200,角度为30的斜线!!

网友:
是CAD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