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切割机床工装---加工外形被包容尺寸

楼主(2009-07-17):
求助---线切割机床工装---加工外形被包容尺寸
     我们知道,线切割加工外形被包容尺寸时零件下方是不能有固定支撑的,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有专用的工装可以买吗?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就是做若干个可移除支撑,还没加工,图纸在公司,有时间我传上来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小的用磁石吸一下,可以搞定,大的嘛,做一些夹板就可以啦,除非你加工的东西超大的,那就得想其他的些方面的东西啦

网友:
如果是非铁质材料,磁石就不能用了——

楼主:
想过这样搞,非铁的磁铁可以放在下面,一边吸在工作台上一边支撑工件,但是磁石移动可能造成工件偏离原来位置,所以就没这样搞

网友:
楼上的,磁石移动会带动工件??不知道你的工件是怎么装的啊???

楼主:
5# 老飘 你说的应该是留了足够的装夹余量,可我现在做了已经几乎没余量了,而且要切割整个周边,所以没有装夹的位置了

网友(2009-09-29):
楼主,你可以为工件制造几个支撑点或者是装夹位置啊,比如焊接等等……

网友:
把零件图贴出来吧,似乎工艺有问题;

网友:
垫一块薄板,单件的话

网友(2011-11-12):
例如说割圆,先用横担一边夹紧(要用夹具申出来)!   当割好一半后,用另外一个横担移动到工件下面再夹紧!然后松开开始的夹具!就好切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