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速机轴和齿轮的传动怎么固定?

楼主(2009-07-17):
首先减速机轴和齿轮之间是通过键来传递扭矩的,减速机已经固定,齿轮悬空。 请问怎么固定齿轮的轴向移动,即怎么轴向限位。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
开始做传动还是抄下,有机会问下旁边的老师傅

楼主:
旁边没有师傅~~,现在就是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你做的轴不会是一根光轴吧!轴可以做成台阶轴,轴上用键固定齿轮的轴向旋转。齿轮一端靠着台阶,另一端可以靠着齿轮箱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减速机的图,很清楚的很多种类,看看吧

千万莫听上面哪位,把齿轮靠着齿轮箱

网友:
1。在扭矩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选用免键齿轮,直接配合上再用紧固螺栓拧紧既可。(如果需要扭矩数据,请提供我减速器的轴直径)
2。把齿轮的一面多加工一个小的圆柱的台阶,然后在圆柱面沿键槽垂直方向打个螺丝孔,相当于用螺丝顶紧键。

网友:
可以利用轴肩、隔套、轴端螺纹或螺纹孔加螺母或螺栓及挡片,进行轴向定位与固定。

网友:
也可以在齿轮肩加工一个螺纹孔,轴上对应位置加工一个落镗孔,用一个紧定螺钉进行轴向定位。

网友:
联结方式很多。主要是看你承受多大的力。另外号多手册上都有类似的连接。多查查那个

网友:
一边台阶定位,一边用轴端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