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轴和齿轮的连接---请教

楼主(2009-07-17):
首先减速机轴(光轴加键)和齿轮(中间孔开键槽)之间是通过键来传递扭矩的,减速机已经固定,齿轮悬空。 请问怎么固定齿轮的轴向移动,即怎么轴向限位。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
在轴头部开槽,装卡簧,
在轴头部载丝
如果齿轮有套,可以打孔穿销

网友:
用径向紧定螺钉,在轴上转浅孔 注意控制螺钉长度 紧定后与齿轮凸缘外圆齐平 如何钢丝嵌入
螺钉的起子槽缠紧以放松。

网友:
一端台阶,另一端用螺纹加锁紧螺母,或者隔圈。

网友(2010-10-08):
一头雾水,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