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板粘合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7):
我想问问我有一个塑料板,可是我需要在上面挖槽装零件,我想把零件固定在塑料板上,我需要在塑料板内灌注什么材料才能粘住塑料板和零件呢?
这个图中的灌注的胶有人知道是什么材料吗?如果边上的板子换成是塑料的可以粘住吗?

网友:
万能胶就可以吧?

网友:
看上去怎么像是冲压出孔,然后把塑料块穿孔放置啊。

网友:
请问有什么用途,强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先放的插头然后灌的胶,我只是不知道这种事什么较,可不可以粘住塑料板

楼主:
请问有什么用途,强度如何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起固定哪些插头的吧,没别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