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轴承在转速高的情况下噪音升高?

楼主(2009-07-17):
为什么轴承在转速1000R的情况下噪音还好,在2000R的情况下噪音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好多原因  偶是菜鸟  1.轴承缺油2坏了3不同心4摩擦系数增大了5串轴...............................................

网友:
转速快了,离心力大了,滚珠或滚子就贴近轴承外圈了。
再一个转速高后,如果轴的质量不均匀,轴就容易偏心转,进而让轴承内圈与滚珠之间发生碰撞。

网友:
轴承缝隙【间隙配合】
轴承跳动【滚珠或滚针使内外轮相对有跳动】
轴承动不平衡【主要是法兰盘对轴心因质量分布的不均匀性导致,固有属性,只能改善品性,不能杜绝】
决定了轴承在高速下噪音升高

这和车辆在高速时轮胎的风噪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