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炉温度控制方式

楼主(2009-07-17):
炉温自动控制---是指根据炉温对给定温度的偏差,自动接通或断开供给炉子的热源能量,或连续改变热源能量的大小,使炉温稳定有给定温度范围,以满足热处理工艺的需要。
   热处理温度自动控制常用调节规律有二位式、三位式、比例、比例积分和比例积分微分等几种。
  1)二位式调节--它只有开、关两种状态,当炉温低于限给定值时执行器全开;当炉温高于给定值时执行器全闭。(执行器一般选用接触器)
   2)三位式调节--它有上下限两个给定值,当炉温低于下限给定值时招待器全开;当炉温在上、下限给定值之间时执行器部分开启;当炉温超过上限给定值时执行器全闭。(如管状加热器为加热元件时,可采用三位式调节实现加热与保温功率的不同)
  3)比例调节(P调节)--调节器的输出信号(M)和偏差输入(e)成比例。即M=ke 式中:K-----比例系数
比例调节器的输入、输出量之间任何时刻都存在--对应的比例关系,因此炉温变化经比例调节达到平衡时,炉温不能加复到给定值时的偏差--称“静差”
  4)比例积分(PI)调节--为了“静差”,在比例调节中添加积分(I)调节积分,调节是指调节器的输出信号与偏差存在随时间的增长而增强,直到偏差消除才无输出信号,故能消除“静差”比例调节和积分调节的组合称为比例积分调节.
  5)比例积分微分(PID)调节--比例积分调节会使调节过程增长,温度的波动幅值增大,为此再引入微分(D)调节。微分调节是指调节器的输出与偏差对时间的微分成比例,微分调节器在温度有变化“苗头”时就有调节信号输出,变化速度越快、输出信号越强,故能加快调节速度,降低温度波动幅度,比例调节、积分调节和微分调节的组合称为比例积分微分调节。(一般采用晶闸管调节器为执行器)
    温度显示调节仪的分类表
种类                典型产品                        精度等级        特点
磁电式                比例计、动圈式仪表                1.0---1.5        结构简单、成本低、体积小、灵敏
电子平衡仪        自动电子电位差计 自动平衡电桥        0.5                灵敏度、使用和维修方便、体积大、价格较贵
电子式                简易电子调节仪                         1.0                全电子式、动作可靠、价格便宜
微处理器式        数显智能仪、可编程序控制器         0.1--0.5        灵敏度高、用途广 、元件成集成与模块方式、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