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操作是怎么来管理的?

楼主(2009-07-17):
我们公司数控机床的操作工都是熟练工人,需要懂基本工艺和自己手工编程,这样还是经常会出现撞刀,程序编错造成废品。请问大家的公司对于数控机床的管理都是怎么做的,程序和首件产品的调试都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公司主要是加工翻砂的铸件产品为主,外形有时候出入比较大。

网友:
可以设定软限位

网友:
首件产品的调试如果撞刀,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般做错的原因有寻边错误,对刀错误,调坐标系错误,忘记加.,刀补错误=====。
 如果毛呸出入大的话,可以提前检测。如果是过程中撞刀,那还能理解,首件就不正常了。

网友:
让工人自己手工编程出现撞刀,那也很正常的,手动输入的程序,只要你输错一个小数点就很危险了,又很难在检查程序中发现错误。
我们公司产品种类多,杂,单件生产多,所以有专门编程的人员,工艺卡,自检卡,都会搞好,工人只要按照上面的加工和检验就行了。。。首检,我让他们加工完一个工序就找检验人员检验,即使出错也只错一个工件的某一工序。

你说的翻砂翻来的铸件外形不好,那只能找翻砂的公司协商了

楼主:
首件产品的调试如果撞刀,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般做错的原因有寻边错误,对刀错误,调坐标系错误,忘记加.,刀补错误=====。
如果毛呸出入大的话,可以提前检测。如果是过程中撞刀,那还能理解,首件就不正常了。
引用 网友A:

不好理解,程序调试好了一般就正常了呀。为什么还是中途撞刀好理解呢?中途撞刀会有那些原因呢?

楼主:
让工人自己手工编程出现撞刀,那也很正常的,手动输入的程序,只要你输错一个小数点就很危险了,又很难在检查程序中发现错误。
我们公司产品种类多,杂,单件生产多,所以有专门编程的人员,工艺卡,自检卡,都会搞 ...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公司加工的产品大多是些什么?形状都很规则吗?你们的首件产品是否能做到直接由电脑编程然后直接传输到机床上的呀?这样大概也是需要些机床上的调试时间吧?那个时间段也是由技术人员负责完成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毛胚有问题,你调好之后,你没检查出来,当然有可能撞刀了。

网友:
只能说你们的工人技术还不行,一个真正熟练的人是不会撞刀,除非(工件的问题),犯错是可以纠错的,不过一般都比较麻烦,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做我研究出了一个办法加工中心永远Z轴不撞刀的办法。

楼主:
只能说你们的工人技术还不行,一个真正熟练的人是不会撞刀,除非(工件的问题),犯错是可以纠错的,不过一般都比较麻烦,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做我研究出了一个办法加工中心永远Z轴不撞刀的办法。
引用 网友A:

永远Z轴不撞刀的办法????哈哈,好想要,传授给我如何呀?

网友: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

网友:
国际化大虾,能谈谈Z轴不撞刀的原理吗

网友:
首先你要保证铸件毛坯尽量符合图纸要求,还有毛坯的一致性,防止加工中出现意外情况,再次找人专门对刀,避免对刀出错,刀补输入要小心,输完找人核对一下,找有经验比较细心的操作工做专门首件,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网友:
程序编制完以后,抬高刀具。走一边。先观察,没有以外在走。另仔细检查刀长刀补号。一些细节(非技术原因)

网友:
嘿嘿,永远不撞刀的办法,貌似挺吊人胃口…………
上次还莫名其妙的撞刀的,吓了一大跳,八寸的卡盘1500转,刀直接上去了,
“轰”
更让我奇怪的是,上午的时候加工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