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压缩机的匹配

楼主(2009-07-17):
我公司新买了8台除湿机(大型空调),现在使用发现排气温度过高,吸气温度也偏高,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
找厂家处理

网友:
可能原因(最好向厂家咨询下): 机组润滑油量不足;环境温度超过所规定的范围;油冷却器散热翅片被灰尘堵塞;润滑油规格不正确;温度控制阀故障; 进气口空气滤清器脏;油过滤器芯堵塞;冷却风扇故障;排风管道不畅通或排风阻力(背压)大;温度传感器故障(控制机组);

楼主:
找厂家也没用,他们自己的技术水平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