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百超的BYJIN3105---请教

楼主(2009-07-18):
小弟才接触百超的BYJIN3105,因厂里经常用它来进行铝型材的定位2次加工...
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固定一张厚板3MM吧,切一个卡位治具用来固定型材,无非是切孔和特殊形状.一次切割4,5个,这样也只要2分钟左右就要开一次门再换新的.又不好一次多放,怕被领导叼说浪费板材....烦不胜烦
所以想请教个问题:因每次程序结束时切割头都回到默认参考点,我们放置材料就得多一个步骤把它移到结束位置.个人感觉应该有一个功能是让它程序结束时自动移动到那个位置的吧..不知那位老手可以指教一下..或者有什么命令可以添加到程序中的
另,悄悄的问我们这样的用法,从机器的使用成本上来看浪不浪费的哈..因为应有其他办法解决的,偏拿来让我们做...
谢谢各位

网友:
你只是切在型材上切孔,一次多放怎么会浪费材料?不明白?

网友:
楼主应该是说3T的定位模板如果要一次多放几个,那定位模板就必须大,这样就有点浪费.
百超的G代码很简单,自己可以在程序结束后面添加一个移位的代码,以节省手工移位的时间.
用激光做二次加工只能这样做了,相对效率比较低一点.一般适合用于打样和小量的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哈,俺们不知道这个代码是什么,有知道的可以讲下不
我说的浪费就是这个板的浪费嘎

网友:
看说明书,全在上面了

网友:
对于百超老的MMC控制台,可以按下面板上的INHIBIT按键使机床不回参考点继续切割。byjin3015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2009-08-28):
看说明书,全在上面了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百超的,你怎么都知道啊?呵呵

网友:
谁说不是,你仔细看看他的帖子,你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网友:
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啊

网友:
没有相关的套料软件!

网友:
专业提供激光切割机聚焦镜片www.hymore.com,张生13880528772

网友:
六楼的自己都说干过几年了,你怎么不明白呀。

网友(2011-06-29):
你好本人有百超激光机的所有配件出售,如有需要请联系 QQ827820418 电话 13728847380

网友:
你一次定位当然可以多放几个了,这就看你在排图的时候放了几个了,如果批量大的话也可以套用图形的了,0 s, ]$ V4 l; b5 J
      你的那个定位是不变的所以在拿出来割好的料后可以重新启动到1号位置啊 ,就不用在寻边的了,不要把简单的事搞的复杂了,呵呵

网友:
你在加工完最后一个孔之前把STOPWORK点亮,切割头会停在工件那个位置,换料能方便一点

网友:
ByJin 应该可以设定加工完工件后停止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