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机器设备能将产品的这5个标贴一次贴在产品上?

楼主(2009-07-18):
热水器贴5个标贴,现需要厂家能实现自动化5个一次性贴在产品上。

闵勇
有意者:13477099239
E-mail:minzy@163.com

网友:
那是个弧面吧,不好整。

楼主:
是的,哪有厂家做啊!

网友:
专门做的设备弄的吧应该是

网友:
中国人工便宜,呵呵 ,用人吧

网友:
如果可以选择中间没有突起的位置 可以

把5个标签的图版放入一张自粘纸上
打印后即可在需要粘贴的位置一次贴上

我公司也做这类工作
我们主要是条形码管理  方便车辆追溯用的

说明
最后贴上 还是需要人工的

楼主:
1.技术性能要求
1、条码、铭牌、能耗贴自动粘贴一次合格率达到99.5%(贴位置指定、贴粘贴无翘起、起泡、歪斜等现象)。
2、条码、铭牌、能耗贴合格粘贴完后,节拍小于6S。
3、整套设备必须能1人操作,且条码、铭牌、能耗贴更换时间小于120S。
4、印刷设备:需要配合外壳中桶直径Φ432mm/Φ400mm/Φ390mm/Φ350mm四种规格,且设备贴贴高度需要满足1000mm至1600mm。

楼主:
寻找厂家中。。。。。

网友:
方案1。如果5个标贴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话,好办一点,如果不少固定的话,就需要单独分别贴,效率上会低很多。个人认为可以做一个类似于中桶半径大小的机械手臂,完成粘贴。如果需要更换中桶大小的话,只需要更换机械手臂上的夹具就ok了
方案2。让桶在流水线上走,等桶流到贴标站后,机械手伸出进行贴标。
高手给评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