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式的高压泵,预算60万,什么样的配置最好?

楼主(2009-07-18):
有个问题,向各位请教一下

直驱式的高压泵目前都有哪些公司采用?  和原来的增压缸的方式比,有什么优缺点?

另外,请教一下,如果预算60万的话,大家给个建议什么样的配置最好?

网友:
2米X4米 工作台,KMT 50HP 413MPA机器

楼主:
2米X4米 工作台,KMT 50HP 413MPA机器   兄弟    偶说的是人民币啊

KMT 50HP 413MPA   一个泵多少钱?   加上自动供砂系统和进口切割头和 高压管  多少钱?

我算你工作台是国产的,  也下不来啊 。  请详细说明  否则 。。。。

网友:
KMT 的水泵 + 南京艺工 的工作台, 人民币60万足够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也对, 不过那价格应该是连发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