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求助

楼主(2009-07-18):
现在我们液压马达有点问题,我搞的头很晕。我想知道问什么液压马达为什么老和梭阀一起使用,梭阀起什么作用。
      我们生产线一共有3种马达分别是danfoss的OMR250,OMR200,OMR100,其中OMR250,OMR100都连接了泄漏油管道,而OMR200没有连接泄漏油管道,哪位搂住可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液压马达内部存在泄漏,因为马达要正反转,为了避免单独引一路泄漏油,就在马达内部设了梭阀,用于泄漏油回到低压侧

网友:
贝贝博士解析梭阀的作用很有道理。
液压马达泄露管路我们都要单独接回油箱的,为什么要设置梭阀呢。
下面附图中,两个单向阀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上图中两个单向阀一同作用功能就是一个梭阀的作用,不论AB那个口进压力油,壳体中泄漏油液有点低压通过单向阀流到回油管

网友:
有梭阀一般要用到制动器
制动器是一路进油
梭阀的作用就是不论A进油还是B进油都会顺利打开制动器而不会AB混油

网友:
同意贝贝观点,完全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朋友说的好`

楼主:
说的太好了。。。。

网友:
两个单向阀的作用是马达紧急停转时防吸空,补油用的,另外使泄油不受压力油影响。

网友:
补充以下,遇到超越负载时补油。

网友:
OMR200也应该有泄漏油管道的

网友(2009-08-18):
我的一个产品用到内曲线钢球马达,外接油箱进行泄油,泄露量很大,是带内制动器的.

如果按照贝贝等大哥的说法,这种马达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内泄啊.

对于我的产品将有2MPa的被压也没有问题.

网友:
马达的梭阀不知道是指的那个,一般梭阀出现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开制动器的作用;一个是起到补油的作用,就是在马达供油不足时会从油箱吸油来保护马达,而把泄油做到这条管路里就省掉了一根管子!个人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