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H7的孔是否能用滚压和珩磨加工---请教

楼主(2009-07-18):
有一产品45钢产品(HR28-32)内孔12.7公差0 +0.018 通孔,Ra0.8 深度100,且与基准平行度小于等于0.03,现在用铰刀加工后研磨(钻、10mm——扩12.1——镗12.4——镗12.55——12.65H7铰——研磨至尺寸),效率比较低,尺寸稳定性也不好。想试着在通用设备上(加工中心、钻床、摇臂钻之类设备)上用珩磨或挤压不知道是否行?

网友:
用枪钻吧,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金刚石铰刀铰。

网友:
现在好像经常有 介绍那种特殊的精孔工具,试试看能不能做到

网友:
可以采用在钻床上滚压的方法,
或留点余量在冲床上挤压的办法,但余量要试验得出。

网友:
应该铰孔就可以吧,钻孔,粗铰,半精铰,精铰。铰刀用硬质合金的。

楼主:
5楼你好:是考虑看能否滚压方式加工,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和效率如何
6楼你好:钻孔,粗铰、半精铰、精铰方式以尝试过,因调质后材料口部与心部硬度会有差别,钻孔直线度差。铰孔没法校正,导致此工艺方式无法加工合格。硬质合金铰刀可能是加工的不合适吧,反而没有白钢的铰出来的孔光洁度好。(硬质合金铰刀还发生过切削刃扎进工件导致扭断铰刀情况,所以后边并未再此采用)

楼主:
目前按照钻10mm——扩12.1——镗12.4——镗12.55——12.65H7铰——研磨至尺寸加工此内孔在加工中心上每件耗时约为60分钟,急切需要改进,请各位指点

网友:
滚压和珩磨加工都可以,关键是与基准平行度小于等于0.03,所以你打的预孔要好偏差要尽量小.还有是留余量的问题,滚压和珩磨是不同的加工手段,滚压要留0.02MM,珩磨要留0.05~0.01MM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你说的的确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滚压和珩磨不知到这个尺寸规格是否有标准的工具可以买到,是否需要专用机床上加工?
能否在通用机床上完成?工具价位大概多少?效率如何?

网友:
去找找关于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2009-10-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按你所说,珩磨可以解决,但要买珩磨机。
另外,调质能否放在钻孔后。你自己考虑一下。

网友:
试一下铰孔后用钢珠挤压

网友(2009-12-10):
滚压  工具1万内就够了

网友(2011-01-10):
0.8的粗糙度,精绞可以了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试一下线切割,慢走丝,可以保证光洁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可以配在钻床或铣床上面的滚压头或绗磨头,用下来效果都不错,如果光洁度和内壁硬度有要求的话可以用滚压,我记的宁波好像就有一家专门做的,原来见过应用在空压机缸套上的,效果很是不错

网友(2011-04-09):
滚压刀在钻床  车床  加工中心等上都可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