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径和圆度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9-07-18):
请问轴承外径和圆度的测量一般使用什么量具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测量,谢谢!

网友:
D051测量微小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好的答案,轴承装配设备中,对轴承各尺寸的测量,尤其是内外径,圆度,游隙的测量方法精度为微米级

网友A:
轴承厂采用专用仪器加扭簧表测量内外径尺寸,一般用户可以用千分尺测量(轴承内外径精度为微米级)
圆度一般采用圆度仪测量,较权威的是英国泰勒仪,但是价格几十万到上百万
外圆圆度也可以采用60度及120度V型叉子加扭簧仪表测量,测量结果有一放大倍数,不很准确,测量一般精度轴承也够用了

楼主(2010-12-29):
回复 网友B:

D051测量微小型

仪器制造厂家名称是什么?具体测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C:
找王其国就可以了。

网友:
D051测量外径可以从几毫米到80毫米

网友:
D051 测量直径 顺便看下椭圆 锥度啥的
找山东烟台轴承仪器厂呗

网友(2011-11-26):
引用 网友A:
轴承厂采用专用仪器加扭簧表测量内外径尺寸,一般用户可以用千分尺测量(轴承内外径精度为微米级)
圆度一 ...

谢谢你,讲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王其国就可以了。

王其国是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