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E的爆炸图

楼主(2009-07-18):
因为用PRO/E做了焊接件的装配图 可是爆炸后连着焊接上去的部件也被炸开了 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不要用自动爆炸的方法,用手动的方法,爆那个零件动那个零件,随心所欲!

网友:
自动的无法弄到准确,最好自己一个一个的拖到适当的位置,然后保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