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7钻头要钻200毫米深度这样用什么钻合适?

楼主(2009-07-18):
如题,加工材料为40CR调质HB230—HB250的,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用什么钻好排屑呀?

网友:
抛物线钻头,枪钻

网友:
有Φ7的高速钢钻头,刃长200,全长250,可以达到你的要求,需要的话联系,当然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用枪钻。

网友:
有Φ7的高速钢钻头,刃长200,全长250,可以达到你的要求,需要的话联系,当然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用枪钻。
引用 网友A:

对的,如果量大,或者是要求高的话 还是用枪钻比较好,精度好、效率高  要做的话 找我

网友:
楼主要在车床上加工这么细长的孔,难度恐怕不小!

网友:
很有难度的加工,还是用枪钻吧!

网友:
有专用的麻花钻,效果很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孔的光洁度和直线度要求怎么样?如果不是很高,就用麻花钻。如果要求高,那就只能用枪钻,但是普通车床基本上做不到楼主所要加工的孔,一般都是在专门的深孔机床上来加工的。如果没有深孔机床的话,可以买个雾化器,改装一下车床,就可以用枪钻来加工了。但是根据楼主提供的加工孔的参数及材料来看,如果你的车床最高转速低于2000转/min,那么你即便改装车床也没用,打出来的孔光洁度不够,而且枪钻损耗很高。实在没办法,你就只能外协加工了。
以上是鄙人的一些小小的见解,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发邮件给我:dingwei@sunrise-shanghai.com

网友:
可以试试用磨床,以前用过,转速高得多。

网友:
枪钻是什么样啊?那里可以学习啊??

网友:
呵呵,那真是有难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