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泵配套的电机转速怎么选择?

楼主(2009-07-18):
各位网友:在选择与泵配套的电机的转速时,是大于电机的转速,还是?有标准吗?

网友:
在液压系统设计中,我们根据液压泵的驱动平均功率来确定电机的功率。
好像跟电机转速没有直接联系吧!

网友:
泵的转速肯定要高于电机的转速的,如果泵的额定转速是2000那么最高只能选择1440转的电机,电机的转速乘以泵的转流量和容积率就是泵组的额定流量了。

网友:
一般是先选电机功率,然后再确定转速,电机转速不得高于泵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