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40车床直齿条怎么修复?

楼主(2009-07-18):
车螺纹精度不行了,检查出来好象是在车螺纹的过程中,长的直齿条与进给箱中咬合的圆齿轮有磕绊现象?那到底该怎么维修呀?是修理直齿条吗?

网友:
车螺纹一般用丝杠档位啊

网友:
对不起刚才没看清,是有磕绊现象啊,可用手摇感觉一下,若有磕绊现象就与齿条有关

网友:
先用眼睛直接观察齿条磨损情况和2齿条接合部位间隙及齿高矮,再检查大拖走刀机构。

网友:
磕绊现象和车螺纹没有一分钱的关系,车螺纹精度有很多方面可以影响到。有磕绊现象可能影响走刀的精度,直尺条和走刀箱里的齿轮轴是一对,都要检查。

网友:
你可以先看咬合状态,有磕绊现象就看齿轮轴磨损情况,如果齿轮轴不行可以先掉在看还有磕绊现象没有,如果还有就修齿条了。

网友:
齿条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可能是齿轮损坏或轴承坏了,

网友:
挑丝用的是大丝杆和半开螺母,他们对螺纹的精度影响最大。如果你80%确信是齿条齿轴的啮合影响了你的螺纹精度,你还拿不定主意。那么,你把你工件部位对应的那段齿条拆了,继续车丝,看故障现象还存在不?这样,就好搞了噻。

楼主:
挑丝用的是大丝杆和半开螺母,他们对螺纹的精度影响最大。如果你80%确信是齿条齿轴的啮合影响了你的螺纹精度,你还拿不定主意。那么,你把你工件部位对应的那段齿条拆了,继续车丝,看故障现象还存在不?这样,就好搞 ...
引用 网友A:

把长齿条卸掉后,车螺纹正常,这样可以确定是那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
那可以确定就是齿条、齿轴的啮合干涉的,所以仔细检查他们的啮合状况,哪里有卡阻,再修锉一下。

网友:
直齿条有的换的,而且也不是很贵,我去年C6140车床也换了2根

网友(2009-08-23):
你得C6140用了几年了,检查一下导轨与溜板是否磨损,溜板是否下沉,齿轮轴与齿条咬合是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