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630车床上车滚轮外表面球形的简易工装,设计---请教

楼主(2009-07-19):
麻烦各位老师傅,帮忙设计一个在普通C630或者Cw61100车床上车制球形外表面的简易共装。在此先谢谢了啊。直径在φ450左右。急!

网友:
一个蜗轮转盘,上面装把刀就OK,可以车内外R

网友:
请问楼主你们这个球面要磨吗?我有好球形零件要找外协加工,!你能告诉我你们自己加工球还是外协加工!谢谢

楼主:
涡轮转盘放在托板上吗?轮子直径很大直径达到400mmm,会碍事的。

楼主:
能麻烦你,说的详细点吗?怎么制作涡轮转盘?安装在那里?

楼主:
我们是双星机械的,我们加工的球面不磨,就是轮子表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