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车硬铬的刀具

楼主(2009-07-19):
铬层的厚度为0.06mm左右,硬度为890HV,目前已经使用过CBN,可是根本车不动,有哪位大侠知道什么道具能车这样的硬铬吗?谢谢!

网友:
不行你就磨吧

网友:
同意楼上。才6丝还用车。

楼主:
磨废品率相当高,因为产品加工部位的公差为0.025mm,而磨会出现锥度,造成废品。请问如果车用什么刀具比较好?(不用推荐其他加工方法,因为采用其他加工方法不现实)

网友:
我们也都是磨的,两丝半,公差不算高呀!磨床好好修修,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个月要做几千件的镀铬的轴套和轴呢!

楼主:
我们也都是磨的,两丝半,公差不算高呀!磨床好好修修,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个月要做几千件的镀铬的轴套和轴呢!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你们使用的砂轮型号吗?另外你们磨的铬层厚度是多少?宽度多少?如果使用车削有建议的刀具吗?

网友:
cbn刀具车削的硬度是最高的了,你居然车不动,能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cbn刀具吗?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
CBN车不动不奇怪,能车0.06倒是奇怪了。
你的磨床会磨出锥度和砂轮没什么直接关系吧。你用了什么砂轮?
没有详细的说明是不好搞明白的!

网友:
还是磨得好,怎么磨是技术问题。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吧。
我们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把车削的余量弄大一些,让刀尖避开表面的硬层。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一般的CBN砂轮,苏州方圆砂轮厂(大概是这个名字,有点忘了),硬铬层单边10-20丝,很好磨呀!磨内孔时有时没有CBN砂轮了,就红色的刚与砂轮一样磨,就是慢点而已。

网友:
我卖进口PCD 立方氮化硼刀具 能帮助你解决问题,我们帮助客户解决过这个问题。
刀具品牌是山高,瑞士的。
需要帮助的话给我邮件: jason@maxwintools.com
或者电话: 13916476773

网友:
用修光忍刀片可以“以车代磨”

网友:
山高是瑞典吧

楼主:
我卖进口PCD 立方氮化硼刀具 能帮助你解决问题,我们帮助客户解决过这个问题。
刀具品牌是山高,瑞士的。
需要帮助的话给我邮件: jason@maxwintools.com
或者电话: 13916476773
引用 网友B:

请问PCD刀具和PCBN的区别大吗?我们一直使用PCBN刀具,但是刀具不耐用!

网友:
我推荐你款刀子   SPK陶瓷刀具, 连续断削的话用SH2材质, 断削的话用500材质,具体型号要根据你的加工状况来选择,如果需要讨论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
我们在沪东重机有用到这样的刀具

网友:
PCD刀具不耐高温只适合加工铝合金材料,CBN刀具已经算是硬度最高的黑色金属车削材料了,还是磨床

网友:
试试住友的涂层CBN吧.
如果你了解市场的话就会知道,住友的CBN质量是相当好的.

现在高硬度的滚珠丝杠都是用住友的CBN以车代磨的.
效果非常好,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wangpei@yamazensh.com

楼主:
不好意识,由于最近比较忙,一直说把加工的图形整出来,直到今天才有孔把加工时的情况整理出来。工件为回转型工件,第一步需要用外圆磨把下端外圆上的铬层给磨掉,然后在数控车上用刀具把斜角上的铬层去掉,第三步才用车外圆刀具把下端车削刀成品尺寸。目前的问题是:去除斜角铬层的刀具不耐用,刀尖很容易打豁。目前使用过YG6、YG8、CBN、陶瓷和涂层刀具,但都不耐用。之所以不用外圆磨直接磨刀成品尺寸,是因为下端的外径小于中间镀层的外径,砂轮在加工此处时不能游动,由于所磨削的硬度不同很容易使砂轮变形,不能保证0.025mm的工艺。谁有比较好的刀具或是比较好的加工方法,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希望各位大侠能赐教!

网友:
试试cbn砂轮

网友:
你用的哪家的cbn刀片,能说一下吗?

楼主:
郑州立方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网友:
你用什么型号的刀片?我可以定一片给你试试看!

楼主:
我推荐你款刀子   SPK陶瓷刀具, 连续断削的话用SH2材质, 断削的话用500材质,具体型号要根据你的加工状况来选择,如果需要讨论可以给我留言
引用 网友B:

给你打电话怎么打不通?想和你讨论下加工的刀具。

楼主:
你用什么型号的刀片?我可以定一片给你试试看!
引用 网友C:

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那样我可以把我们使用刀具的详细情况给您介绍下,然后看您能否推荐给我们合适的刀具,可以吗?

网友:
我的qq29973105,电话13851665411